[求助] operating_condition和wire_load_model

楼主(2014-05-08):
涛哥,您好:
        我想问的是:
1. 在进行STA的时候,如果netlist还没有进行布局布线,那么在设定set_operating_condition的时候,operating_condition是这样的格式:
operating_condition(
                       PROC_VAR(2.3)
                       VOLTAGE(5)
                       TEMPERATURE(43)
                       TREE_TYPE(best_case_tree)
)
其中最后一行的tree_type,说是环境互联模型,选择互连延迟的计算公式,有
best_case_tree:假设互连线的延迟是0
worst_case_tree:使用集中(总)RC模型
balanced_tree:所有负载均匀分摊线电阻
这个operating_condition既然定义了互连线的计算公式,那么还需要定义wire_load_model吗?
2. 布局布线之后进行STA,其中的SDF文件应该包含netlist中所有的延迟吧?这时候应该在pt脚本中不能再设置set_wire_load了吧?但是为什么有的脚本还是继续设置set_wire_load?
谢谢版主了。

网友(2014-11-10):
回复 网友A:
问下楼主,为什么我的是这个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tdlib_name
请问 $stdlib_name 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我的type_tree定义成 stdlib_name了? 这个type_name在哪里查看呢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