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 delta 积分器电容电阻的确定

楼主(2014-05-08):
连续时间的sigma delta的积分器用的是 active RC,电路打好了之后输出会有harmonic,增大积分器的电阻,会抑制harmonic,但是增大了电阻,noise就不符合要求了 系数和matlab中的系数也对应不起来了,我怀疑是我R C算错了,R是通过input noise =16KT*fb*R来计算的,然后再通过1/RCfs来确定电容C的大小,这个方法有错误么?希望指正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计算没问题,但是减小harmonic不止增加resistor一种方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所以我现在把每个模块都重新搞了一遍 最后发现时dac有问题 现在解决了 谢谢版主的耐心指导

网友B(2015-12-03):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在Simulink进行连续时间 sigma delta ADC仿真时  连续时间 积分器 Fs/s怎么实现呢?在积分器1/s前加一个增益为Fs(采样频率)的增益模块(gain)吗 谢谢!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imulink建模采用归一化即可啊,不需要采样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