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懂DC—DC的看过来

楼主(2014-05-08):
DCDC流片回来波形出现双尖峰,是亚斜坡振荡还是整体环路振荡了?

DCDC流片回来,输入3.3V,输出0.9V,200mA时正常,但是输入3.3V,输出1.2V,200mA时出现异常,电感电流波形出现双尖峰,是亚斜坡

振荡还是整体环路振荡了?感觉是电流环振荡了,但是不是说占空比大于百分之五十才会发生亚斜坡振荡吗?
1.2V电压纹波和电感电流波形

0.9V电压纹波和电感电流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的占空比不是1.2v除以3.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好像0.9V占空比就已经达到50%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环路带宽远小于clock频率,环路震荡周期是多个clock的吧,这里输出电流和电感电流一两个clock就重复一次,看来更像是电流环出了问题

网友:
big the slope cru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挺有道理,难怪我怎么增大外接电容都没用;初步断定是电流采样不准,导致斜坡补偿不够

网友:
查了下资料

网友:
電感換大一點的! 若大一點的電感可以讓迴路穩定,則是 Slope Compensation 有問題。

輸出電容換大一點的!若大一點的輸出電容可以讓迴路穩定,則是內部的電壓迴路補償有問題。

网友:
电感是否有饱和的可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覺典型的次諧波震盪   可以考慮用大電感調試

网友(2018-10-29):
回复 网友C:

   你好,这样调试是根据什么理论?

网友:
亚斜坡振荡

网友:
理论上,大于百分之50才需要考虑大小波震荡。但是实际上,小于百分之50也会产生。所以最好都做 slope compen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