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nalog IC中什么IP(block)永远不会被替代?是ADC,DAC吗

楼主(2014-05-08):
如题,求热烈讨论

楼主:
这个的确是,大款兄

网友:
应该是ADC和DAC,像SERDES估计都变成ADCDAC了

网友:
I'll vote for OpAmp.

网友:
同楼上,op

网友:
好像不是OP,随着工艺scaling down,OP用的越来越少

网友:
PLL 肯定会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OP不用scaling down。

网友:
opamp也算IP,我觉得current mirror必不可少,哈哈

网友:
基准模块应该不能少吧。。。

网友:
电源模块 射频前端 ADC DA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

网友:
LDO PLL OSC ADC DAC POR LVD DCDC BANDGAP OP COMP IREF BUFFER DRIVER LEVELSHIFT IO

网友:
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2014-06-28):
要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standard library咯。。。。

网友:
为啥没有ESD呢,没有这个,芯片能抗住

网友:
FSK系统就不需要AD,DA,其他模块倒是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