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带隙基准源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对基准源是小白,有没有大神和我详细讲解下原理和用Candence仿真电路的问题,能加QQ聊最好。先谢谢了

楼主:
或者谁能解答下仿真的问题,就是用analoglib库的CMOS4和NMOS4和tsmc18rf库CMOS2V和NMOS2V有什么不同

楼主:
求大神啊,真的很急

网友:
   analogLib里的器件是理想器件,4表示是4端器件。 tsmc的库里器件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器件,2v应该表示1.8v器件。

网友:
关于怎么用cadence仿真建议你还是看看教程,基本的bandgap电路看razavi或者allen书上的基本结构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再问下,我找了一个传统的教程上的无运放带隙基准源仿真试了下,如果原本的参数设置是P33,W=20U L=5U的PMOS改成PMOS2V的PCH会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我用a工艺库里的CMOS4不能仿真,只能用t库的CMOS2V,但仿真得到的温度变化和瞬态特性都不符合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看了,就是仿真不出来,还有原理不太懂,就是教材上的传统的无运放带隙基准源,用一个MOS管做启动电路看不懂。

网友:
回复  fdwd_zhc

    都看了,就是仿真不出来,还有原理不太懂,就是教材上的传统的无运放带隙基准源, ...
引用 网友C:

   原理不懂,就别指望仿出来了。   要么先把原理搞懂,要么搞一个现成的IP仿仿帮助理解。

网友:
。。楼上正解。。自己先看书看懂。。很好懂的。。然后仿一个基本的结构试试,。,。

网友:
这个事情还得自己逼迫一下自己,原理不懂,别人说得再多也是枉然

网友:
Hi kakawukong: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 bandgap principle and formula.
It will let you know how to set the path current, the bjt ratio and so on.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加个Q聊下吗?周围没什么人能够请教的。

网友:
哟  。。。撸主应该是毕设吧。。。。把拉扎维的书看看就懂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是毕设。我基础比较差。

网友(2015-03-23):
先学会原理 才能懂的。。。。

网友(2015-04-28):
推荐何乐年的模拟电路设计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