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用Modelsim加激励仿真时总是显示# Error loading design

楼主(2014-05-09):
在用Modelsim编译代码时没问题,但是加激励仿真时总是显示# Error loading design,我看网上说是因为不在同一个目录下,我把它们重新加到一个新建立的工程里 还是不行  求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代码编译没问题,但modelsim启动仿真的时候会报错,说Error loading design。一般都是一些内部信号定义不一致之类的问题。比如设计中有两个子模块A和B,A给B传递一个信号,但是A的输出端口和B的输入端口中,这个信号的类型、位宽等定义的不一致。这样的代码在编译时是检查不到语法错误的,在启动仿真时才能检测到两个模块之间的这个信号对接不上,所以才会报错。你再检查一下modelsim的日志文件(工程目录下的transcript),一般都能找到出问题的模块。Ps:编译通过只是说明代码中没有语法错误了,所以编译通过不代表代码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端口写错了  改好了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