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用Verilog实现的CDR??

楼主(2014-05-09):
RT,小白一个。。做反射内存卡需要把TLK2501替换掉,现在需要找到CDR的源码……有没有大神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有点儿技术含量,免费的估计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收费的哪里有啊??现在完全木有头绪

网友:
也需要,哪位大神有,请贡献!

网友:
做过一个xilinx的类似CDR的设计,不是时钟恢复而是数据恢复,速率大约160Mbps。即恢复到本地时钟域。需要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时钟同源处理。

网友(2021-10-14):
可以,低速CDR可以由FPGA来实现,调试非常麻烦,做了一年,支持50ms内反复切源和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