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电源和地的接法

楼主(2014-05-09):
这里面的几个地如何接有大神指导下么

网友:
GND置电源地

网友:
地就是+15v和-15v电源的参考地

网友:
就接在电源的参考地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在线路图上,是在线路板设计上, 差分输入C34,C35 地尽量靠近, 否则可能带入差分干扰. 电源地相比不是那么重要,建议稍远离这两个地, 不要把电源杂讯带入输入端, 理论上说,差分输入不在乎共模干扰,但实际设计能避开最好.

网友(2014-12-07):
:D:D:D:D:D:D:D:D:D:D:D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看不懂,就听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