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警告:net " "is missing source,defaulting to GN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9):
各位大侠好,我在用quartus ii编译verilog时,出现这种警告,网上搜索无果,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warning

warning

网友:
信号没有源驱动,综合就直接接地了。
你查查你某处这个信号是不是只定义了8bit位宽,导致高位没驱动。

网友:
写的这么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边没驱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