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sim12/mmsim13 无法仿真

楼主(2014-05-09):
在IC615中仿真电路出现这个错误
ERROR (ADE-3036):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r.

仿真器用mmsim71就能跑,我照论坛中下载的mmsim12和MMSIM13 仿真就会出现上述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系统是红帽4 64位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破解好还是licence问题,

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刚才也碰到这个问题
才把帖子顶上去  结果在网上找到这个解答到方法林
我是缺少了一个库
下载一个compat-readline5-5.2-17.1.el6.x86_64.rpm   就可以顺利仿真看波形林

网友:
试试下列方法:在ADE---Setup---Environment Options下勾选Run With 64 bit binary

如图

如图

网友(2014-07-03):
reomve any command line input;
check error message at CIW, another likely reason missing Linux library.

网友(2014-08-23):
mmsim12和13只能用于64位系统?

网友(2016-03-10):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情况,也是32位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库,可以发给我吗? 2909590@qq.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也碰到这个问题
才把帖子顶上去  结果在网上找到这个解答到方法林
我是缺少了一个库

大佬,我现在是一个新手,啥也不会,你说的装一个库怎么装啊,我现在连装库都不会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