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mulink

楼主(2014-05-09):
错误

错误

眼图

眼图
在用simulink的时候想看眼图但是它总报这样的错,哪位大神可以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错误

错误
上面的报错是这个,还有在simulink中没有别的方式看眼图了吗?谢谢。

楼主:
感觉simulink中的scope好像是可以看眼图,但是需要怎样设置那?希望哪位大神给予回答谢谢。

网友:
you may need simulation step or discrete time resolution. in simulation setup section or block description, you can set time resolution or time ste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那,是哪里需要改那,希望大神给答复谢谢。

网友:
错误信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采样时间必需是离散的,你在前面加一个零值采样保持电路就好了

楼主:
电路

电路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在哪里加采样保持电路那。这是一个模拟信道的电路,我觉得那个SCOPE应该就能看眼图但是我不会,大神能尽快给回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常数后面加了一个零值采样保持电路,之后就可以看眼图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6-10-09):
求问模拟集成电路有没有必要做系统仿真

网友(2017-04-04):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你是怎么操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