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路

楼主(2014-05-09):
OV[`NH}$Y@[L(@{KJWOU)[L.jpg 请教高手,我是新手。我在做课程设计,差分电路仿真时,输出电压的频率曲线是向上弯曲的file:///C:\Users\lz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66089007\QQ\WinTemp\RichOle\OV[`NH}$Y@[L(@{KJWOU)[L.jpg,但是我从网上查找的资料都是向下弯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另外如果想通过改变偏置电流来改变增益,hspice的网表语句怎么写?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你是增益曲线的话  肯定是向下弯的 因为高频的增益会下降
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么 你看看你的dc工作点对不对先
hspice没用过 帮不了

网友:
如果输出电流随频率减小,那么输出电压是逐渐到VDD,再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