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系统仿真,没有600V高压功率管怎么办?

楼主(2014-05-09):
芯片用的BCD工艺,最高60V的功率管,整体仿真的话,功率管要承受600V高压。使用spectre或者Hspice仿真,没有模型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2014-06-1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一个AC-DC的系统仿真,我做的是原边反馈控制的,现在在做系统仿真的时候弄不清出外围的电路怎么加到spectre中仿真。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如过解决了希望可以传授一点经验啊!!!

网友:
网上很多600V的VDMOS的模型 你去ST或者仙童公司网站看下 有没有

网友:
You can tru to:
1 stackup more devices inside the chip (beware to the gate leveles)
2 use an external mos switch
3 both above

网友:
回复 楼主:

   60V的器件如何承受600V,不太理解?

网友:
1. 如是真的外面元件 600v , 網路上 fairchild  , ST  都有  mosfet model
600v mosfet model
已有人貼過
請上EETOP 找 .

2. 如果是 UHV process 600v 一般會有 verilogA  model or macromodel

网友:
1,网上找个功率MOS的简单模型,一大堆
2,自己搭一个

网友:
ST的1N60 2N60功率管有PSPICE模型可以仿真
spectre要7.0以上,可以直接调用 .lib的model,自己改 .scs比较麻烦,试过不能跑放弃了

楼主(2014-07-29):
回复 网友A:

   使用hspice用功率管model加入网表仿真。目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