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摆幅偏置电路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4-05-09):
请问管子M2没有饱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多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啊,大哥!

网友:
Hi xiaoboliu0602:

Do you have the doc that about your post?

Thanks.
mpig

网友:
Hi xiaoboliu0602:

I wish to learn more.
Could you shared the doc that about your post?

Thanks.
mpig

网友:
回复 5# mpig09 搜一下版主Job Shockley 的帖子,他之前总结过宽摆幅偏置电路。

网友:
Hi xiaoboliu0602:

ok!
Thanks.

mpig

网友(2014-11-12):
对偏置电路一直有一个疑问,是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偏置电路可以没有 Iref 吗?直接用管子的分压给需要偏置的管子提供栅极电压?一个运放的尾电流源难道不应该是通过镜像结构把Iref 给镜像到提供尾电流的管子上吗?

网友:
二楼的分析是在M2已在线性区分析的,应该从饱和的定义去分析吧,M2达不到饱和的条件

网友(2024-04-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