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ncx生成delay比较大的cell的时候要怎么调大仿真的时间

楼主(2014-05-09):
因为delay延迟超过100ns,而我看ncx跑出来的波形图,只有40ns不到的仿真时间
我尝试过把cell当成pad,ncx也不会增加仿真时间
请问这有option可以设置吗?

网友:
ncx没用过,估计支持tcl什么的。找找有没有产生出来的spice或者类似的文件,找到仿真时间的设置,看看这个玩意那里来的,用if什么的设置一下看看。 纯粹建议,没有经验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找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