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culator 中的THD计算

楼主(2014-05-09):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calculator中的thd函数,  我是这么设置 函数的: 起始时间 ; 终止时间 ; 采样点数 ; 信号频率 ; 再 除以100 ; 再做db20。 用理想的Vsin信号 算得的值也只有70多dB  请问这个正常么???

楼主:
这个问题  需要再顶一下

网友:
thd和仿真精度,信号周期完整性等相关。

网友:
您THD取几个点?
另外,tran 的精度要调最高。

网友:
最高是多少

楼主:
您THD取几个点?
另外,tran 的精度要调最高。
引用 网友A:

   谢谢,THD取了1024个点,瞬态精度的话就是spectre默认的设置,没有去simulation option中提高精度。 如果我把输出波形采点到matlab中分析会高10个db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最高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直接对理想的Vsin信号做这个计算,也只有-71db,为什么理想的也这么大?

网友:
前一段时间仿真过THD,研究过仿真方法,下边是我的心得,不一定正确:
1、计算的时候不要取前几个周期的数据来计算,因为第一个周期数据不准,比如最好仿10个周期,取后5个周期数据来计算。
2、tran仿真的maxstep要设置好,点数要取2的整数次方,最好大于等于1024,如果取5个周期计算,1024个点,输入信号1KHz,那么maxstep=(5/1000)/1024s。
3、敢于理想信号也存在谐波情况,我也有过此疑问: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38638&highlight=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我按照你的公式,我设置了maxstep 后1MHz的理想信号在1024个点中,THD下降到了-89dB,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指导,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设置maxstep越小是表示仿真越精确吗?或者说是得到的THD越逼近真实情况吗? 希望得到你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知道谈不上,互相探讨,理论说应该是maxstep越小,越精确,不过当maxstep减小到一定值时,再减小应该变化不大。

网友(2014-06-10):
回复 网友C:

    请问 THD+N , F=300KHZ VP=4V R=500ohm,这个总谐波失真怎么设置,输入加300K的sin信号,输出后,thd函数怎么填写呢,还有tran的maxstep怎么设置比较好,不是很清楚你说的周期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2015-10-01):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我按照你的公式,我设置了maxstep 后1MHz的理想信号在1024个点中,THD下降到了-89dB ...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问一下 输出波形是连续的  相关采样公式中的fclk有什么意义?如果对几个周期的输出信号采样1024或者2048个点按照相关采样的定义这好像就是说输入信号比采样信号低得多,请问在对这种连续信号进行分析THD的时候还有奈奎斯特采样这种定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