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版图中怎样做到有效的解决闩锁效应?

楼主(2014-05-10):
模拟版图中怎样才能做到有效的解决闩锁效应?

网友:
gardring
隔离槽

网友:
拉扎维书上不是有讲吗,通过粗的P+环接地和N+环接VDD来减少衬底和nwell电阻,N管和P管之间拉开一定距离来增大NPN的基区宽度来减少beta,令总的环路增益小于1

网友:
guarding ring
p区和  n区分开

网友(2016-08-05):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