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毕设是基于CADENCE设计一个1.8GHz全集成LC压控振荡器

楼主(2014-05-10):
通过对CMOS全集成LC压控振荡器的基本原理分析,完成可用于TD-SCDMA 1.9GHz—2.0GHz LC压控振荡器的设计与仿真。完成基于RF CMOS 0.18-mm工艺的前仿真和版图后仿真,并验证其技术指标。一个苦逼的本科生,对cadence一无所知,网上查了资料看看也不是我们用的。求大神帮下忙啊!!!大婶们,看看电路图行吗?还有前仿怎么做?求支招啊。

设计(论文)的主要技术指标

1、应用范围:TD-SCDMA接收机

2、使用工艺: 0.18um RF CMOS

3、工作频率:1.9GHz—2.0GHz

4、电源电压:1.8V

5、相位噪声小于-116dBc@1MHz

6、压控振荡器灵敏度Kvco小于200MHz/V

7、功耗小于8mW

呜呜…… 心里难受

网友:
你这个电路达不到Kvco<200MHz/V
需要把varactor减小,减小的部分用固定电容代替。

网友:
前仿真写网表,描述你的电路,然后Hspice仿真。

网友:
看看cadence的help文档吧 有比较详细的tutorial

网友:
im a graduate student specializing in LC VCOs .. i can help u alot and u can contact me with ur detailed problems ..
any way imgonna give u some general hints ..
1 . try adding a low pass filter to the current source path to reduce ur noise ..
2. try getting ur freq with capacitor of low values , the lowest ur valuest the highest the q
3. find the highest Q inductor with your inductor finder in your library
4. use low W transistors if u want to be able to tune ur capacitors well (big W transistors capacitance will dominate if they r comparable to ur varactors)

not sure if u r using an ideal conductor or not but it looks like the ideal conductor of analogLib ! anyway if its ideal ur circuit cant work properly use an inductor from ur library ..

hope this is helpful for now and feel free to ask any further questions

网友(2014-06-09):
回复 网友A:

   hello   最近在看用gm/ID 的设计方法设计LC—VCO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可否加您QQ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of course .. feel free to ask anything or contact me privately .. would be happy to 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雷锋点个赞~~~

网友(2014-11-0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做VCO的,能否一起讨论?

网友:
给2.5mA的电流,够吗?低功耗的吗?

网友(2017-05-17):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那个毕设还在吗

网友(2020-11-05):
2020年了,我也正在做这个,学习下

网友(2023-12-07):
在做类似的课程设计,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