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流片的请教

楼主(2014-05-10):
怎么就算是有流片经验了?请大神详细讲解,谢谢!!!

网友:
就是做的产品流片了

网友(2014-06-15):
你的设计最后被晶圆制造厂做成了芯片成品,经历了此过程,就算有流片经验

网友:
流片要挺多钱的,还很可能打水漂。

网友:
应有以下经历:
至少一颗IC产品的的电路或版图设计、版图(类似GDS文件)发晶圆代工厂(类似TSMC等)流片、参与CP测试、封装FT测试、动手调试产品性能是否符合当时设计目标值、优化电路&版图,二次流片直到接近或满足设计目标值。如果能成功进入产品量产,那就很不错了。
  以上经历可视为有流片经验。

网友:
大多数backend designer只负责把gds 上传到fab tapeout,至于cp,ft不一定经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好经历跟你说的差不多,但就是做的芯片比较小,工艺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