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CMOS的基准设计的问题望大神解答

楼主(2014-05-10):
这些是我电路中用到的OP电路,连入基准电路中不知道怎么回事?op电路仿真没问题,图中Y点的点电位

Y点的电压是由放大器和偏置部分谁强谁决定的,你这个放大器组成bandgap是这么接的吗?合理吗?是不是Y点左边应该与OP那边的bias断开?)

蓝色的是一个学长给的建议不过没怎么懂啊?他说的对吗?断开的话偏置只是OP的了啊!!

基准方面那样电流怎么设定啊? 而且现在仿真的时由于Y点电位,PMOS改变W/L的值电流也不变??为什么啊?
     OP的Y点影响到底是什么?
还有电路的启动部分不会加~~~~  资料上都是样板,内部的参数都没说!还是说就是那样连着就好啊~我试了一个没效果啊!希望能有人给个详细的电路····

楼主:
望回复啊·······

网友:
你的电路图是错的,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
y是运放的输出信号
这个信号又回去接了运放内部的负载和尾电流偏执
应该就是这里啦  成了鸡生蛋  蛋生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放的输出又在偏置运放的尾电流...

基准的三极管貌似没有偏置?

网友:
运放正负接反了

网友:
咋一看这个电路有三个问题:
1、EA正负极接反了
2、最右边的偏置没有启动电路
3、第二条红线处运放偏置电流与PTAT电流连线需要断开。

其实这个电路也可以不需要左边的偏置电路。建议LZ多读读paper  推推公式

网友:
问题在于,用于产生VREF的电流源,来源于最左边的bias电路,而非△Vbe/R所以,这是一个原理错误的电路

网友:
你学长说的没错

网友:
好好看书,打好基础。

网友:
水汤汤说的对,自己bias自己容易有问题

网友:
LZ先不要急着仿真,先把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搞清楚再说,最好用笔画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加上启动电路试试和改改电路,能加下QQ290382687吗?有问题希望你能帮下我  毕业设计太难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们加一下你的QQ吗  有问题希望可以问下你··我毕业设计·苦恼啊··290382687  我的号  望回复

网友:
···· 你Y点的电压 由 你的ref电压 除以pmos下面的电阻  得出的电流 用在pmos的平方率公式上 得出的  你改变pmos  当然电流不变

网友:
你Y点的电压应该预设成一个合理的值 使得漏端接vref的 pmos能在饱和区   比如你是1.2v的电压  vref是要0.8v  vth算350mv  那么 VY就不能小于 0.45v  又要保证pmos不截止  那么不能超过 0.85v   所以0.6-0.65 比较合适   一般都设成vdd一半

网友:
然后再通过 你想要的vref那条之路上的电流(这个完全由你vref下面的那个电阻决定)  算出你pmos的管子宽长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加你的QQ吗?

基准部分

基准部分

这是我把电路改进后了,但是Verf产生的电路部分上的PMOS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电流不和前两个一致,而且他们的电流不是应该由下面的I=VBE/R7+(VBE1-VBE2)/R11, 得出与温度无关的电流,对应的求出R11与R7的比值,其中R7=R12。你说的放大器的输出的范围这里是这个问题吗?我仿真结果看这俩PMOS都在饱和区,为什么前两个没事,最后一个I3怎么不和前面相等?

楼主:
回复 楼主:

   ?

基准部分电路

基准部分电路

这是我把电路改进后了,但是Verf产生的电路部分上的PMOS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电流不和前两个一致,而且他们的电流不是应该由下面的I=VBE/R7+(VBE1-VBE2)/R11, 得出与温度无关的电流,对应的求出R11与R7的比值,其中R7=R12。你说的放大器的输出的范围这里是这个问题吗?我仿真结果看这俩PMOS都在饱和区,为什么前两个没事,最后一个I3怎么不和前面相等?

网友:
这个是不是接成正反馈了,而且OP的偏置电路需要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