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腔体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4-05-10):
请问目前业界批量生产的腔体滤波器的Q值大概在什么水平?镀银金属腔和介质腔能够做到的Q值各是多少?
谢谢!

网友:
看你的腔大小了,一般情况下,金属腔在四千左右,介质的话,TE一般在10000左右,TM(没做过)大概60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