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什么样的数据它的ifft变换后是实数?

楼主(2014-05-10):
求助,什么样的数据它的ifft变换后是实数?ofdm调制的时候怎么保证最后调制好了ifft后是实数,或复数?另外如何保证是单边带或双边带调制呢?

网友:
偶对称的吧,参考一下DMT。单边带还有双边带是你设置的滤波器过滤产生的,这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通信原理的模拟调制。

网友:
1. OFDM 一般两种在检测方式,相干和直接检测,两种的差别还是有一些的,主要是Rx的设计。简单考虑之,考虑直接检测, IDFT/DFT 相当于复用或者去复用(multiplexing/demultiplexing),或者看成调制和解调。IDFT之前的符号是复数形式的,要保证IDFT之后的输出是实数,其实可以选择如何安排并列的输入的信号,比如有一种叫埃尔米特对称排列(Hermitian Symmertry),即输入信号I就是H 对称,这样的做为了输出的信号的虚部就全部是0了!根据IFFT/IDFT 之前的符号信号阵列的安排,实现IFFT实数输出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通过信号及其希尔伯特转换直接生成一个单边信号!不过此时的IFFT 输出是实部和虚部结合的, 然后可以通过I/Q 复数光调制来最终实现单边传输(此种方法无须光滤波器来实现!)

2. 单边和双边的调制的,我认为可以先做双边的调制,你可以用这它,也可以不用。想要达到单边的只要用一个光带通滤波器就行了!

另附重要文章一篇

OFDM Dispersion Compensation.pdf (1.27 MB , 下载次数: 86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啊!我先看看,学习学习有问题继续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去知网上搜一下吧就很多的,下载一篇硕士论文讲的还是很详细的,DMT或者ACO-OFDM调制中IFFT后输出的都是实数。最开始形成的都是DSB的你计算好带宽设置好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和中心频率直接都过低通滤波器就嫩形成SSB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你是飞鸿还是潺思?

楼主:
标题

回复 7# fwbnick 若问人生何所似,应是飞鸿踏雪泥…

网友: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哇你也是苏轼的fans啊

网友:
厄米对称的数据

楼主:
果真是这样,找到了,谢谢各位

果真是这样,找到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