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RAM的面积问题

楼主(2014-05-11):
一般来说,同样大的SRAM,单口的,简单双口的,真双口的,三种情况面积会差多少倍?我知道这个和工艺以及SRAM的大小有关系,请各位给个大概的比例吧,这样我好计算,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应该不同的工艺库差异不同。
可以DC综合试下,自己算下比例。

网友(2014-07-30):
如果有 tool, 例如 memory compiler, 試著 run 一下就知道了, 連 power ring width 都可以一起考慮進來.

网友:
什么叫简单双口和 真双口,

网友(2014-09-09):
不好说了,与MEMORY COMPILER 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