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F4002锁相环无法锁定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因为做毕设所以十分紧急

楼主(2014-05-11):
各位大神咨询ADF4002的问题 无论如何无法锁定

情况是这样的一个ADF4002,用DDS给25KHZ的参考频率 VCO是一个15MHZ/V的 环路滤波器是使用的ADI软件设计的17.5M/V的环路滤波器

现在已经证明ADF4002的寄存器是可以写值进去的 因为把MUXOUT改成R DIVIDER OUT以后 在MUXOUT脚可以看到我的25KHZ方波

可是设置R,N以后烧写程序以后 VCO始终输出最高频率,无论如何无法锁定到我要的频率上 应该怎么办 各位大神帮我下 万分感谢

开始还以为是51单片机和ADF4002的CMOS电平不兼容,但是查了手册以后,发现两个芯片高低电平是可以兼容的,而且事实证明也是可以成功对锁相环寄存器进行设置,但是就是无法锁定,很苦恼。。

下面是我ADF4002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ADF4002_CE           = P0^5;

sbit ADF4002_CLK            = P1^6;

sbit ADF4002_DATA            = P1^5;

sbit ADF4002_LE            = P0^4;

sbit ADF4002_MUXOUT = P0^6;

void delay_us (int length)

{

          while (length >0)

              length--;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long int datanumber)

{

            unsigned long int temp;

    unsigned int i;

            temp=0x800000;

  ADF4002_DATA=0;

  delay_us(1);

          ADF4002_CLK = 0;

          ADF4002_LE=0;

  delay_us(1);

          for(i = 0; i < 24; i++)

          {

                    if(datanumber & temp)

                    {

                              ADF4002_DATA = 1;

                    }

                    else

                    {

                              ADF4002_DATA = 0;

                    }

                    delay_us(1);

                    ADF4002_CLK = 1;

                    delay_us(1);

                    temp >>= 1;

                    ADF4002_CLK = 0;

          }

          ADF4002_DATA=0;

          delay_us(1);

          ADF4002_LE=1;

          delay_us(1);

          ADF4002_LE=1;

}

void ADF4002_Control(unsigned long int REF_divide,unsigned long int N_divide)

{

          unsigned long int m,n;

          Send_Data(0x0d8083);        //0001 1111 1000 0000 1001 0011

          delay_us(200);

          Send_Data(0x0d8082);            // 0001 1111 1000 0000 1001 0010

          delay_us(200);

          m=REF_divide<<2;

          Send_Data(0x000000|m);  // 0000 0000 **** **** **** **00

          delay_us(200);

          n=N_divide<<8;

          Send_Data(0x000001|n);  // 000* **** **** **** 0000 0001

          delay_us(200);

}

void ADF4002_Init(void)

{

    ADF4002_LE=0;

            ADF4002_CLK=0;

            ADF4002_DATA=0;

}

网友:
你好。我最近做项目用的片子是ADF4110。遇到过你的类似问题,一直失锁。后来发现时我们单位内网提供的datasheet上的时序是错误的。你到网上搜索AD公司编写的“锁相环常见问题解答”,或许在上面你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至于你的程序我还没有看,不太懂单片机,我用的是Verilog。

网友:
哦,对了,你有没有测量过VCO 的调谐电压值

网友:
unsigned long int m,n;
          Send_Data(0x0d8083);        //0001 1111 1000 0000 1001 0011
          delay_us(200);
          Send_Data(0x0d8082);            // 0001 1111 1000 0000 1001 0010
          delay_us(200);///

网友:
你确定你的配置数据先发送的是24bit控制位的最高位数据?我感觉你的配置数据的16进制和2进制的不是同一个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测量过vt 就是输出最高的调谐电压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确定先从24位数据的最高位开始写入的 我那个二进制数确实是错误的 我后来改程序 改了那个16进制数 但是后面的注释忘记改了 所以你看起来不一样 我明天研究下这个时序问题 白天好像看到过这个说时序错误 但是我看实例程序时序也这样 所以就没太大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时序已经按照adi的那个要求调好了 这个是仿真的图片

可是还是不能锁定 好烦啊 会不会是寄存器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5-04-13):
请问你这个程序现在调试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