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d软件启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1.使用命令StarXtract打不开软件
使用StarXtract提示

ERROR: StarXtract
ERROR: No technology file provided

2.用StarXtract -gui可以成功的打开图形界面,但是不能像DC等一样直接点右上角的X关闭软件,只能通过file->quit来关闭。怎么回事?

有点急!!!

网友:
1. StarXtract 不带gui的话,就是在终端运行了,这时需要提供相关的参数,才能运行。单靠一个StarXtract是不能运行的。一般会把参数写成一个file,用 StarXtract -cmd filename 来运行。详看user guide。
2. 只要能退出就行了,不用纠结。我都是通过file->quit来退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StarXtract没有-cmd参数,所以直接跟脚本运行就可以了
假如在/home/eda/star_rc/下运行:
StarXtract  digital_top_ss.cmd
但是运行的时候它直接就报
ERROR : StarXtract
does not exist ./home/eda/star_r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抱歉,和其他工具的命令弄混了,多谢指正。

看提示,估计是你的.cmd文件里面有路径没写对,仔细检查看看。
我猜要把路径上那个"."去掉,直接/home/...   你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方法我都尝试了,都没有效果,用StarXtract -gui能够运行,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估计是工具安装问题。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在做反标检查的时候用以下命令report_annotated_check/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report_annotated_delay 那个为标准进行反标检查,因为在反标检查的时候发现这几个报出的结果不一致,比如report_annotated_check/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结果为99%反标,而
report_annotated_delay 为没有任何反标。
另外对于pt后反标的检查是否必须保证100%反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命令是要配对用的。。。
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结果为99%反标,说明你读入的是spef文件。这时如果你用report_annotated_delay 来报,会提示没有任何反标,因为你没有读入sdf文件。

不一定要保证100%反标,但是一定要保证你自己清楚哪些地方没有被反标到,对时序分析的影响会多大。所以还是争取都反标上吧。

很多时候会发现很难把每件事情都做完美,那么就做到风险可控吧。。

网友:
谢谢!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abao123你可不可以把digital_top_ss.cmd的命令写出来让我学学。

网友(2023-08-01):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输入StarXtract -gui之后会显示could not create tcl gui ,是什么原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