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基础模拟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在下不才。求教;MOS管的Multiplier 和Width两个参数。以前的理解是只要这两个参数乘积一样,比如Multiplier=2,Width=2um和Multiplier=1,Width=4um;是一样的的意思。但是最近发现Width的变化导致了电路工作点的变化(保证Multi*Wid不变的情况下)。还有不同的Width,MOS的寄生电容也发生了变化。

不应该是简单的MOS并联吗,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谢谢回复讨论。

网友:
你还要注意finger的数目
比如 Multiplier=2 ,Width = 2 的时候,假如你的finger 是 1,那就是相当于2个 MOS并联 每个是2um的finger;
而 multiplier =1,width=4的时候,如果finger还是1,就是一个mos,4um的finger.
这样当然就不一样了,寄生电容影响不大吧,主要是gate resistance 变成了4倍

网友:
Multiplier=2,Width=2um是两个2u的并联,且s、d、g不共用。
Multiplier=1,Width=4um是1个4u的。

网友: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沟道调制因子,和有效沟道长度成反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得熟悉版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这个我清楚。上面问题是在保持L不变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SMIC0.35 2P3M工艺,好像没有finger参数。我记得华瑞上华的工艺才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没有finger参数的话 那就用多个并联吧 这样可以减少gate的电阻 只是自己画版图的时候要做个多个finger的

   你的管子gate长度是多少 怎么不提供multifinger?是不是管子比较长?

网友E:
Width影响阈值,阈值卷曲现象。

网友:
工作点,应该是直流参数的影响,比如阈值。

网友(2015-04-20):
回复 网友D:

您好,您的工艺smic035 2p3m 能否发给我一份呢?我的邮箱是jibaozhang@hotmail.com

网友(2017-02-23):
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看了Allen的第六章,有点了解了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E:
Width影响阈值,阈值卷曲现象。

你好,没有搜索到阈值卷曲的定义之类的,可以解释一下是什么吗,有什么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