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W8051 xilinx FPGA求教

楼主(2014-05-11):
最近在玩 s家的DW8051,在Xilinx的spartan3e上跑原型验证,其中8051的内部的iram和irom用fpga内嵌的 BRAM实现,
用IP Core gengerator生成,在BRAM生成的选项里有Read First/Write First/No change,不是太明白,到底如何选择参数
才能满足dw8051的访问ram/rom的时序要求,请各位大侠赐教,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随便选哪个都可以的, wirite first an read first是说同时有读写控制是到底先执行哪个操作,8051指令不可能同时产生 read signal and write signal的

网友:
恩,我最近也在搞这个,还做了个Spartan6的小验证板,可以跑串口和timer的C程序。
http://eedesign.taobao.com/
http://2.taobao.com/item.htm?id=38724790119&spm=a1z10.1.w4-17486396929.5.K6sZrZ

可以交流下:)

网友:
ROM RAM按默认参数生成就可以了,楼上已经解释了。

另外,需要将SDCC编译生成的HEX文件转成字符格式的BIN文件,然后再转成Xilinx COE文件。

楼主:
老兄,你的串口跑通了吗?

网友:
跑通了的

网友:
这不是基本的RAM时序啊,只要不会有同时读写的。默认IP生成即可

网友:
IntelHex文件转xilinx coe的程序,可以用的

楼主:
老兄,你有没有此出标准的PORT?

网友(2014-11-26):
我也在弄这个,楼主以及各位朋友是否方便参考一下呢

网友:
我也在弄这个啊,真是头疼啊

网友(2018-11-19):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