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综合的lib文件转换为db文件?

楼主(2014-05-12):
请大家帮忙,如何将很多的lib文件一次性转换为db文件的脚本。

网友:
说一下思路,打开DC,
读入一个lib->write_lib->remove_design
循环上面的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更便捷的操作,你说的操作我试过。我现在需要转换几百个lib,有没有高招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perl写个脚本,循环一下,几百个也用不了几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自己看看脚本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用tcl写个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能不能帮我把这功能用tcl写出来,拜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2楼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在dc里面执行脚本:

set lib_list "
a_lib
b_lib
c_lib
...
"

foreach lib $lib_list {
read_lib ${lib}.lib
write_lib ${lib}.db
remove_design
}

网友(2015-03-13):
回复 网友B:

    小弟初学,觉得这脚本越来越牛了,不过阁下更牛

网友(2015-06-08):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5-07-24):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遇到一些问题。我用.lib转.db时出现了 the 'tsmc_ip.db' library has not been read in yet. 的错误信息。
我是先read_lib 再write_lib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list all libraries,be careful lib suffix with "_syn"
set lib_list "
a
b
c
...
"

foreach lib $lib_list {
read_lib ${lib}_syn.lib
write_lib -format ${lib} -output ${lib}.db
remove_design
}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t lib_list "
a_lib
b_lib
c_lib
...
"

foreach lib $lib_list {
read_lib ${lib}.lib
write_lib -format ${lib} -output ${lib}.db
remove_design
}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解决!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2016-05-12):
set ALIBFILE "[glob *.lib]"
foreach curlib $ALIBFILE {
    read_lib $curlib
    set libname "[get_object_name [get_lib]]"
    write_lib -format db $libname -output "[format %s.%s [file rootname $curlib] db]"
    remove_design -all
}
exit
这个脚本的优点:
1、只需要把所有要装换的lib放在一个路径下就行,不需要再脚本里去列出所有名字。
2、不用担心lib文件的名字和lib名字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very good!

网友(2016-08-18):
正好用过这个脚本,可以将lib_list通过搜索路径下的lib文件读入,然后再一一处理

楼主(2017-06-29):
回复 1# swary 最通用的脚本:
http://bbs.eetop.cn/redirect.php?goto=findpost&ptid=445396&pid=8998721&fromuid=807489

网友(2017-07-29):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