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过温保护电路,初学者无人问啊

楼主(2014-05-12):
我理解的是温度升高,电阻电压升高,三极管导通,但是我仿真的时候三极管一直是导通的,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还是逆向出来的?用的双阱工艺?
如果是单阱工艺,你的三极管是不是应该是pnp?温度升高,其E极电压降低,达到一定的温度导致输出从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别人设计的一个芯片里面的一个电路,就是npn,还有单双阱之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妹纸,这个symbol 的lib是不是叫AMILIB?

网友:
npn 可能是pnp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原图用的那个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图是用的npn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改成pnp仿了一下也不对

网友:
从原理图来看,这个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是偏置电压设置不对。 另外, 用的偏置电流应该是PTAT。

楼主:
好的,电流是PTAP,我再来仔细看一下电压

楼主:
偏置电压也是对的,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原理呀,谢谢啦

网友:
你的意思是,室温时输出电平就已经是高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室温时输出电平就已经是高了?
引用 网友A:

是的呀

网友:
流过电阻的电流正温度系数,三极管的阈值电压负温度系数,正常时,三极管不通,三极管输出端为高;温度升高到OTP点,三极管导通,三极管输出端为低;

楼主:
流过电阻的电流正温度系数,三极管的阈值电压负温度系数,正常时,三极管不通,三极管输出端为高;温度升高 ...
引用 网友E:

谢啦,可是我无论我怎么调电阻,电平都不变,无人知道的女研究生伤不起呀

网友:
说清楚一点啊,哪个电平不变??是npn的C电压还是整个电路最后反相器的输出
你先把基极电阻从现值向0开始扫描,看看室温下下降到哪个阻值时整个电路的输出电压为0。另外,那个test2 pin外边是连接的啥,不会外边有电压连接到npn的基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别看下管子M865和M857的电流,有可能是L818电压设置过高

网友:
减小电阻,使三极管在常温下关断,高温下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