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什么是TCD cell

楼主(2014-05-12):
有什么作用

网友(2014-10-24):
监控工艺的,tsmc叫加 你就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艺制造  要求用的        防止工艺偏差

网友(2019-06-11):
有哪位大侠能多解释一下这种 cell 吗?没概念。

网友B:
就是 FAB 定位 檢測用的
在chip 每2000um 左右 塞一個

TCD (Test-key Critical Dimension) Cell

For technology nodes below 40nm, there are few important rule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while creating the floorplan.

In fabrication of semiconductors, the minimum line width of the circuit element is called critical dimension (CD). The smaller the circuit element is, the less variation of the CD is allowed. So fabrication of these smaller elements is a big challenge due to critical dimension uniformity (CDU) which impacts the device performan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CDU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yield drop out in deep sub micron technologies Thus, many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the critical dimension uniformity are developed,

TCD structures are placed to monitor these various processes variation on the die.

The TCD structure is required to be placed at regular intervals throughout the chip.It could be a significant size, which may need to be allocated on the die early on.
This may impact a floorplan of a block at a later stage if this fact is not considered early on, such as in a block packed with memories.

These are inserted after power planning also we can stack BEOL TCDs over FEOL TCDs to save placement area but BEOL TCDs with metal layer M cannot place over layer M routing.
If a FEOL TCD is on layer M routing, then a BEOL TCD with metal layer M cannot stack with this FEOL TCD.
TCD width and height are not even multiples of unit tile width and height. They are placed
similar to regular macros.

This is one of few of the mandatory component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full-chip floorplanning, and must be considered for block-level floorplanning.

网友:
FAB 良率 定位檢測用的  tsmc 叫TCD

TCD (Test-key Critical Dimension) Cell
For technology nodes below 40nm, there are few important rule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while creating the floorplan.

In fabrication of semiconductors, the minimum line width of the circuit element is called critical dimension (CD). The smaller the circuit element is, the less variation of the CD is allowed. So fabrication of these smaller elements is a big challenge due to critical dimension uniformity (CDU) which impacts the device performan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CDU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yield drop out in deep sub micron technologies Thus, many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the critical dimension uniformity are developed,

TCD structures are placed to monitor these various processes variation on the die.

The TCD structure is required to be placed at regular intervals throughout the chip.It could be a significant size, which may need to be allocated on the die early on.
This may impact a floorplan of a block at a later stage if this fact is not considered early on, such as in a block packed with memories.

These are inserted after power planning also we can stack BEOL TCDs over FEOL TCDs to save placement area but BEOL TCDs with metal layer M cannot place over layer M routing.
If a FEOL TCD is on layer M routing, then a BEOL TCD with metal layer M cannot stack with this FEOL TCD.
TCD width and height are not even multiples of unit tile width and height. They are placed
similar to regular macros.

This is one of few of the mandatory component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full-chip floorplanning, and must be considered for block-level floorplanning.

网友:
                     tsmc 良率 定位 測試用的 類似每 2000um 距離內塞一個
TCD (Test-key Critical Dimension) Cell

For technology nodes below 40nm, there are few important rule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while creating the floorplan.

In fabrication of semiconductors, the minimum line width of the circuit element is called critical dimension (CD). The smaller the circuit element is, the less variation of the CD is allowed. So fabrication of these smaller elements is a big challenge due to critical dimension uniformity (CDU) which impacts the device performan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CDU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yield drop out in deep sub micron technologies Thus, many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the critical dimension uniformity are developed,

TCD structures are placed to monitor these various processes variation on the die.

The TCD structure is required to be placed at regular intervals throughout the chip.It could be a significant size, which may need to be allocated on the die early on.
This may impact a floorplan of a block at a later stage if this fact is not considered early on, such as in a block packed with memories.

These are inserted after power planning also we can stack BEOL TCDs over FEOL TCDs to save placement area but BEOL TCDs with metal layer M cannot place over layer M routing.
If a FEOL TCD is on layer M routing, then a BEOL TCD with metal layer M cannot stack with this FEOL TCD.
TCD width and height are not even multiples of unit tile width and height. They are placed
similar to regular macros.

This is one of few of the mandatory component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full-chip floorplanning, and must be considered for block-level floorplanning.

网友:
testkey critical dimension cell,主要是DFM的考量,改善yield。

网友(2019-12-27):
学习了,tsmc测试良率用的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B:
就是 FAB 定位 檢測用的
在chip 每2000um 左右 塞一個

请问什么是 BEOL TCD or FEOL TCD?
我的理解是,BEOL (全称是?)就是 backend 相关的内容,就是指 metal layer 等; FEOL (全称是?)就是前段相关的内容,是指标准单元等。所以我的推测是,BEOL TCD 就是在 metal layer 中放置的宏单元,FEOL TCD 就是只占据 base layer 的宏单元?所以 BEOL TCD 放置在下,FEOL TCD 放置在上,堆叠起来。

您在帖子里提到 :
这些是在电源规划后插入的,我们也可以将 BEOL TCD 堆叠在 FEOL TCD 上以节省放置面积,但具有金属层 M 的 BEOL TCD 不能放置在 M 层布线上
如果 FEOL TCD 位于 M 层布线上,则具有金属层 M 的 BEOL TCD 不能与该 FEOL TCD 堆叠。

以上红色字体的两句话不是很明白。第一,为什么具有金属层 M 的 BEOL TCD 不能放置在 M 层布线上;第二,FEOL TCD 为什么会位于 M 层布线上呢??

网友(2023-10-24):
看要求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