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综合check-timing的报告,synch_enable.next_state等信息,如何查找问题点

楼主(2014-05-12):
Dear:
用DC综合ip,check-timing时,报告 no constrained end-point for max delay,下面几个点,如何查找问题点,求助:

u_afe_vpn_core/..../cvbs_mu12_reg_0_/next_state
u_afe_vpn_core/..../cvbs_mu12_reg_1_/next_state
u_afe_vpn_core/..../cvbs_mu12_reg_2_/next_state
...
u_afe_vpn_core/..../blank_cycles_reg_0_/synch_enable
u_afe_vpn_core/..../blank_cycles_reg_1_/synch_enable
....
u_afe_vpn_core/..../blank_cycles_reg_14_/synch_enable

对应的RTL为:
always@(posedge clk or nedgede resetn)
begin
   if(!resetn)
               cvbs_mu12 <= #D 25'h0;
    else if(!module_en)
                cvbs_mu12 <= #D cvbs_mu12;
     else
                cvbs_mu12 <= #D cvbs_dif1_scl*coeff1_d2;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dgede resetn)
begin
   if(!resetn)
               blank_cycles <= #D 15'h0;
    else if(de||(!digital_en && !video_mode))
                blank_cycles  <= #D 15'h0;
     else
                blank_cycles  <= #D blank_cycles  +1;
end

问题:
next_state和synch_enable,这种约束是否需要改正。
我分析了一下,cvbs_dif1_scl[2:0]固定为0(没有在上述RTL体现),所以cvbs_mu12_reg_0_/D为1‘b0(DC的netlist可以看到),是不是由于这个常数造成的呢,这种情况,DC不会优化掉这个reg吗?
synch_enable:看到..._generic_netlist.v.gz中,对应的***SEQGEN***确实有synch_enable这个信号,该怎么样去找unconstrained的源头,找到问题点呢。

楼主:
大侠们,多多指教呀!

网友(2014-08-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应该就是没有loading的问题了。

网友(2018-01-31):
多多指教呀!

网友(2022-03-01):
对这些信号做一个set_max_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