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ouble switch violation 是指什么violation?

楼主(2014-05-12):
RT, 这种VIO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它对Timing 有影响吗?

网友:
ptsi 的概念, si timing吧, 不一定要看

网友(2022-03-05):
也是串扰的一种吧

网友A:
串扰大到一定程度,不再仅仅影响delay,而使信号出现了反转(比如0->1->0)。出现在clock  network上violation一般需要修复,data path上一般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扰大到一定程度,不再仅仅影响delay,而使信号出现了反转(比如0->1->0)。出现在clock  network上violat ...

我的理解是,其实还是要看影响的大小,来判断是否可以忽略,不知道对不对,无论是发生在clock上还是data 上,还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其实还是要看影响的大小,来判断是否可以忽略,不知道对不对,无论是发生在clock上还是data  ...

看cross talk的影响,有些只是改变delay,那么只要timing closure,问题就不大。有些cross talk比较严重会引起double switching,特别是clock network上的double switching会引起clock glitch,一般是要修复的,datapath上的double swithcing有些公司是不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cross talk的影响,有些只是改变delay,那么只要timing closure,问题就不大。有些cross talk比较严重 ...

前辈的意思是,clock path上0->1-->0这种信号在0和之间多跳变了一次,引起glitch是不能不修的,但是如果data path上信号,从0->1-->0,这个有时可以忽略?我感觉如果data path上传递的信号,本来是1,结果采的是0,这是不是也会造成Func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的意思是,clock path上0->1-->0这种信号在0和之间多跳变了一次,引起glitch是不能不修的,但是如果d ...

对于data path上的double swithcing,我是会修掉的。由于大部分double switching violation都会被noise violation cover到,实际上并不会有太多。我前面说的也不准确,double switching主要是信号在反转时受到cross talk影响且被下一级cell捕捉到并输出时产生反转。
另外data path上的glitch也并不一定会引起function错误,如果这个glitch width比较短在到达FF时并未被采到,其实是ok的。这个可以由set_noise_parameters -analylsis_mode来控制分析类型。我猜测如果真的引起function错误,一定会在noise里报出来,是需要修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data path上的double swithcing,我是会修掉的。由于大部分double switching violation都会被noise v ...

有2点疑问,1.前辈说clock network上的double switching会引起clock glitch,一般是要修复的,这个如果没有被FF捕获,是不是和data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是ok的?
2.如果真的引起function错误,一定会在noise里报出来,这个不太明白是为什么?感觉double switch和noise都是nois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2点疑问,1.前辈说clock network上的double switching会引起clock glitch,一般是要修复的,这个如果没 ...

1. data path有glitch,比如到达FF的D端,但其翻转很快又变回原来的值。如果在这个glitch期间FF的clock的沿还没有来,是不会被FF capture到。但clock path的glitch会传到FF的ck pin,产生新的上升下降沿,相当于变相改变了clock的频率,肯定是不允许的。
2.noise violation应该会报出来会产生function错误的violation。double switching更像是在信号受到到cross talk并被下级cell捕捉放大形成的(The double switching happens when, the switching bump and transition time are large and fed into drivers that are strong enough to amplify this. To avoid double switching, either of them can be reduced.),参加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data path有glitch,比如到达FF的D端,但其翻转很快又变回原来的值。如果在这个glitch期间FF的clock的 ...

前辈,感觉基本懂了,就是“但clock path的glitch会传到FF的ck pin,产生新的上升下降沿,相当于变相改变了clock的频率,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句话不太理解,clock和data是不同的?很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感觉基本懂了,就是“但clock path的glitch会传到FF的ck pin,产生新的上升下降沿,相当于变相改变 ...

data上的glitch如果没有被FF capture到(比如说在clock 上升沿之前到达)就不会影响function。clock上的glitch相当于额外增加了一组上升下降沿,传输到FF的CK pin会去capture FF/D端data数据,这是在原有的时钟波形之外额外再去capture数据,是与设计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