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毕设】求cadence大神帮助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RT!毕设是移动通信系统中射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研究,然后电路图画好了,仿真做不动了,求大神帮助下!真心不会做了!电路图如下!  仿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想问下是不是仿真的步骤不对,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仿真激励格式不正确或者没有。而且电路里不要有floating的点

网友:
schematic没标端口导致和symbol端口不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怎么明白,能说的具体点吗?可以加qq教下我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仿真有错不知道,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下吗?可以加qq教下我吗?谢谢了

网友:
电路里有两个激励。右边那个悬空,会有warning。
左边那个具体参数是什么?
电路能不能生成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加qq具体说下吗?右边的以接地!左边的数值不确定无法仿真!

网友:
把激励参数加上,如果没有就先随便加一个直流,先把仿真的流程跑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上了也还是不能仿真!

网友:
网表netlist能生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吧!会报错!

网友:
先把网表的error排除了,再做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时会提示确定PIN 和oBm的值,请问这两个具体指什么?

网友:
你应该是弄了Pin这个变量   但是没有设置初值  在ADE的左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