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是干吗用的,看不太懂啊

楼主(2014-05-12):
没见过这样接的电路,谢谢了

楼主:
ADC上做参考电压的

网友:
稳定中间的高阻节点的电压

网友:
电路强制虚拟GND在VREFP和VREFN之间的中点(如果两个电阻相等更少的VSS开关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的详细点么,它怎么就稳定了高阻节点呢,还是不太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gnd是哪个啊。请问,还有两个电阻下面的管子是干吗用的呢,电流镜这样接感觉很费解啊

网友:
有点replica bias 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这样想,如果没有附加的那部分,假设VBP1电压升高了点,或者是制造的时候PMOS的W/L变小了,都会导致中间的高阻节点(三条支路相连的点)电压降低很多,从而使下面的NMOS进入线性区。  附加的电路类似于电流放大器的输入,输入阻抗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即把原来的高阻节点变成了低阻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输出点在哪里呢,还是老地方么,还有电阻的值和电阻下面的mos管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这种buffer电路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虚拟GND。不能在VSS中的示意图。 圈定的电路是一个单位增益缓冲器。它缓冲电阻,它定义了一个虚拟GND的中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Class A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这种电路输出和输入偏差不小啊

网友:
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