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I软件中要使接触孔悬空该怎么办?

楼主(2014-05-12):
MEDICI软件中要使接触孔悬空该怎么办?多谢~~

网友:
solve时,将所需要的孔的电流边界条件为0
如下:
contact name=? current
solve i(?)=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问我现在想在两个接触孔上加电压,求这两个接触孔间的电阻,该怎样求?多谢大神~~

网友(2014-10-13):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在学习MEDICI这款软件 遇到一些问题 如果您懂 加我QQ 帮下我可以吗845246738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