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加一个电压的变化在输出端?

楼主(2014-05-12):
怎么在输出端加一个电压的干扰?(比如10V)。能不能加一个电压信号使得VOUT最低变到0V?

网友:
串接一个电容(耦合作用,根据实际应用环境来选择电容大小),然后接Vpulse,step设置为0~10V即可。

楼主:
之前图片没显示~~~~

网友:
在输出端叠加一个vdc,在AC magnitude填一个合适的值;若是要让输出降为0,在输出端口加一个Vpulse,从电路上看,输出最大是HV-Vov,设置的时候就设为PM1的Vov-HV就行了吧~

楼主:
   直接加vpulse,不是把vout钳位住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Vdc直接串进去试一下呢?

网友:
不懂lz想说啥

楼主:
不懂lz想说啥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模拟一下VOUT有变动的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