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设计一个存取模块!求帮助!!!

楼主(2014-05-12):
采用vhdl语言设计一个数据存储模块,主要是想实现按行存储,按列读取,将数据存储按照如下规则存储:每收到25比特数据就换行存储,连续写入6行数据后,依次将各列数据数据按列输出到6位寄存器中。这只是我设计中的一个模块,要是有什么不明白可再交流。。。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用6个ram实现,将不同的数据存入6个ram相同的地址,然后切换ram读写,读出存储的6个值。for i in 0 to5 generate

end generate

网友:
25×6=300个寄存器,这个规模不用ram问题也不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义一个300个寄存器的数组,然后根据你的行列规则控制读写哪个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寄存器面积功耗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时间祯内解交织模块,就是用DDR干这个工作的,跳着地址写,顺着地址读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0个bit的寄存器,面积和功耗应该问题都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