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eal_network问题

楼主(2014-05-12):
为什么高扇出信号如set,reset,enable,select等在DC时要设置为ideal_network,而在placement时要remove_ideal_network。

网友:
不设置ideal_network的话dc会对这些信号去做buffer tree,而dc的物理信息本身是不准的,所以如果dc做了buffer tree的话icc后面优化起来比较困难。所以一般在dc中设置ideal_network让工具不要去对high fanout 的net做buffer tree,在icc里面再移除ideal_network的属性再根据实际的逻辑cell的place的情况以及sdc去做buffer 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感谢这位恩人

网友(2014-07-14):
也可以不设,不是必须的,

place里面一把做掉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