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记住user prefernces

楼主(2014-05-12):
怎样让candence记住我的user prefernces设置呢?
特别是undo
我每次改为10次,可是下次再开icfb的时候又回去变为1次了?

网友:
更改.cdsenv中的undo,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个的话,将改好的user prefernces保存到工作目录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