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可以仿真异质外延吗?

楼主(2014-05-12):
silvaco能不能仿真异质外延?是不是只能仿真Si外延?如果可以仿异质的话,在GaAs上生长一层InP,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2014-07-22):
1. 仿真异质外延: 肯定可以;
2. 在GaAs上生长一层InP: 不满足晶格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长InAlAs呢,In组分小一点,晶格失配不大,silvaco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