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韩国Neowine,ASIC方式的加密芯片ALPU

楼主(2014-05-12):
韩国Neowine,ASIC方式的加密芯片ALPU

这是一款防复制内部系统的加密芯片,其工作原理是在被保护器件的引导区写入密钥,从而防止器件内的软件代码被恶意拷贝。这是ASIC方式制造的,就是说硬件方式的加密芯片,所以加密性很强.目前用的加密芯片是EEPROM方式的,这种芯片的空间上要放进需要的软件密码的。不过,EEPROM方式的芯片是能打开并且可以看到里面的设置,所以很容易复制。我们的ASIC硬件方式是不太容易复制芯片,半导体整个的一面一面分析的话才知道里面的数据。不过,这样的事情很难实行而且费用昂贵,所以别人没有办法复制到我们的加密芯片。
这个加密的原理是软件+硬件,软件计算结果和硬件计算结果要一致才能通过检测,防止的是直接从存储器中直接copy出binary code,并进行简单抄板就能复制出原产品来。如果有破解高手能反汇编二进制文件,找到你们程序中调用我们的库的代码的入口,并绕过去,当然我们的加密就被破解了。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可能而已,现实中完成这样的事情需要极高的技术手段和极多的时间,所以可以认为是约等于零的小概率事件。
ALPU:6pin/16pin  IIC/IO  :具体型号有:
ALPU-C;MP;ALPU-M3

我们的产品是客制化产品,每个客户指定使用一个序列号.这就在软件和硬件上绝对保护您的知识产权.

使用的时候,只需要调通BYPASS,我们原厂工程师做LIB,就OK了.

雷先生(Mars Lei)
Mobile: +86-132-6672-6119
Email: mars@dct-global.com

网友(2014-06-14):
怎么能从技术上避免抄袭呢,比如采用FPGA类似的技术来实现ASIC。

网友(2014-07-19):
回复 楼主:

    Hi...

网友(2014-09-23):
没看明白。。。

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EEPROM 也不都可以光学读出的。

网友:
看起來不錯
頂一下

看以後是否普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