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 物理尺寸 怎么确定

楼主(2014-05-12):
MOS  反相器的物理尺寸怎么确定 ?具体的就是 掺杂浓度   之类的  万分感谢

楼主:
小弟最近要仿真一个CMOS器件,用的ISE进行仿真,想知道一个CMOS反相器在实际当中的一些物理尺寸,包括掺杂浓度,阱深以及各个掺杂之间的间距。求高手指教啊。

楼主:
大神指导下啊

网友:
物理尺寸指大小。可你问的是什么呢,工艺参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指在ISE  里面建模的话,掺杂浓度  阱的深度  接触之间间隔 长度之类的  在工艺库里面能找到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的工艺里,都可以。

楼主:
我没找到,你有工艺库吗?我在做N阱CMOS反相器    能发我一份不?谢谢903846847@qq.com

网友:
掺杂浓度和阱深这些都列出来,不是泄露工艺秘密了吗,spice model里面肯定不会列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