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加了dummy之后跑drc认不到dummy的吗

楼主(2014-05-12):
跑没有加dummy的drc结果和加了dummy的drc结果竟然一样。好像calibre没有认到添加了的dummy层,求助各位前辈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吗?万分感激。。

网友:
你是指r_dummy层次?

网友:
一般dummy layer和real layer会用不同的datetype。DRC文件会以此区分做不同的检查。也就是说,dummy不进行real layer的规则检查。如果你的dummy和real layer的datetype用的一样,那边就会做这部分drc检查。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也有可能 要求 30 % 密度
加了 DUMMY 只從  10%  到  20 %
所以問題還在

网友(2015-02-0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同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具体怎么解决呢?在哪里修改这个类型,让DRC可以检查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查看这个类型,同时怎么修改,让DRC识别。

网友:
在 calibre 上 會 加 log
如果 有錯 會出現比例

怎修改
再多加一些 dummy

网友:
dummy?匹配的吗?

网友:
如果只是想讓DUMMY LAYER 可以驗DRC的話
用MAPPING FILE 就行了
但是有的DUMMY LAYER 有特殊的RULE 要注意喔!

网友(2015-04-07):
在DRC options里面可以把勾选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