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载入lef文件报错

楼主(2014-05-12):
smic180工艺,design import中选择了lef文件后出现如下错误:

载入的两个lef文件按顺序是smic18m_6lm_tech.lef和smic18m_macros.lef

急求大侠指点,多谢了!

网友(2014-06-21):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exit encounter,再重新load一下, 有些时候freedesign 去不掉以前的错误

网友(2014-12-05):
恩,楼上说的有可能

网友:
添加lef file文件时要先添加tech lef,就是tech lef打头其他lef file跟上不能顺序错了

网友(2015-04-01):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重启edi 再来

网友:
楼上正解,第一次inport design的时候出错的话,会提示你修复错误后重启encounter。如果你没有重启,只是更改完LEF文件的顺序又重新inport,那么就会出现上述问题。所以重启encounter后第一次加载的时候的提示的warning或error是有用的。当然是否有不重启也能解决该问题的办法目前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