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4-05-13):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做状态机的仿真,状态机是3位的,也就是说有8个状态,但是我只用到了其中5个状态,比如,if(reset),状态机归到0状态,然后if(en),从0状态跳到1状态,然后依次1到2,由2跳到3,由3跳到4,由4跳到5,再由5跳回到0状态,其余没有用到状态用default选项重新回到0状态,现在我仿真的时候,无法达到default状态,从而导致代码覆盖率达不到100%,请问我如何仿真该状态机才能让其覆盖率达到100%呢?谢了

网友:
这属于不可能覆盖的情况,在分析未覆盖点时能说明原因,可以不覆盖。
你想追求数字上的100%的话,可以在分析时,把这些点从总的需要覆盖的点里排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去掉这些不可能覆盖的点呢?

网友:
HITS 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