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Hspice 里怎么输出电流电压函数 的曲线

楼主(2014-05-13):
如题,初学Hspice, 仿真CMOS开关的电阻时,我想看一下 CMOS开关 的电阻随两端电压变化 的曲线
这时碰到一个对spectre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spectre 有caculator)
在手册里面怎么也找不到 怎么输出电压之比,电流之比,和电压电流之比的语句,
.print dc ‘v(out)’/‘i(M1)’ .print dc ‘v(out)’/‘v(in)’ 之类的语句都被毙掉了
用.MEASURE倒是可以
我也知道一些变通的方法
比如电压的减法 .print dc v(node1,node2)
电流的减法 把一个节点拆成两个节点
电导.print dc deriv('i(Mn)')
再有就是端口网络参数之类的
但是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呢,做到像spectre那样可以输出各种值的函数的曲线,比如绝对值,四则运算等等
前辈帮我解答下

楼主:
自顶一个,我表述的不太清楚,大家有什么想法说一下撒
据说有的waveview工具也有类似caculator的功能

网友:
应该是.print dc par(v(out)/i(M1))

网友(2015-05-29):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2015-11-14):
回复 网友A:

.print dc par(‘v(out)/i(M1)’), be serious!

网友:
scope  有带caculator

网友(2023-08-31):
想问一下楼主,现在知道两条电压曲线做差的语句吗?

网友B:
目前waveview有caculator功能吗?如何使用呢?

网友C(2023-10-23):
引用 网友B:
目前waveview有caculator功能吗?如何使用呢?

楼主找到了 吗,calculato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了 吗,calculator

有,但是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