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

楼主(2014-05-13):
大家好
     现在想要测试LDO的负载电流,我看有些人的负载是加电阻。其实我不太清楚LDO在使用时实际的负载情况是什么样的,谢谢大家能帮我解答。

网友:
預算夠的話,買台負載機是最佳選擇。但是負載機不便宜,大瓦數的可變電阻勉強撐一下。

网友:
负载电流

网友:
加负载电阻。量电流。

网友:
没电阻哪来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跟你具体的应用有关,看你的ldo实际是怎么应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芯片在使用时,负载肯定有电容,电容的不同可能就会影响电路的性能。但是如果测试的话,直接用电阻来拉电流,不知道那样准不准。。

网友:
公司里测试要么用负载仪,要么用电阻。举个例子比如测transient load regulation,用电阻配合开关管就可以实现了。

负载仪比较大,主要用来拉电流测试DC的load regulation。安捷伦有体形较小的既可以做电流源用作偏置,又可以拉电流的仪器。

实验室的话,条件一般就用电阻或可变电阻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了解啦。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