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要不要使偏置电路的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2014-05-13):
为得到 Vb3、Vb4 ,用不用使M5、M6、M7、M8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没有必要,事实上不应该,有时候串联很多管子作为电阻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如果是cascode偏置结构呢?

网友:
需要吧,也不难啊这么做

网友:
M5678都需要在饱和区,有时候在M4,9的source端会加linear region的管子,进而调节Vb3和Vb2

网友:
vb4连接的管子当然要工作在饱和区,vb3连接的管子最好也工作在饱和区,这样的系统失配会最小。如果你不介意cascode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带来的输出阻抗下降对系统失配的影响,也无所谓。另,同意四楼的,这样做不难

楼主:
如果M4源端加一线性区的管子,要使M5、6工作在饱和区,得到想要的VB3,vb4 ,很难控制。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
这低压共源共栅结构的特点不是在于让管子不工作在饱和区。。。调节尺寸可以让管子都在饱和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减小M4的W/L啊,为何要再串个管子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我觉得直接把电流镜理解成提供栅电压的玩意就行了

网友:
需要的,并且所有工艺角和电源拉片都要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