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关于PA偏置电压的 求解答

楼主(2014-05-13):
在PA设计时 会有两个偏置电压 一个在输入的端口 Vgg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怎么理解加在输出端上的 电压偏置 Vdd??? 求各位大牛指导

网友:
VGG是管了开启电压,VDD是工作的时候,你给的漏压,这个是用来转换给功放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加了Vdd 但Vds有时候是大于Vdd 那多出来的这么多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