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无线透传模块(WM11TR_02

楼主(2014-05-13):
概述:

315M,433M, 868M ,915M
UART Module
(透明传输串口模块)实现UART 互联。 频率范围从200M到1G可以定做.

最远通讯距离在1.6KM(直线无遮挡

UART 波特率 可选:(115200, 576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工作电压: 2.7V-3.6V

电流: 工作时为 22-200MA, Power Down 时 小于 10UA

  发射功率:
20DBM (MAX)

工作方式:完全透明方式,采用半双工的通讯方式。如果两边同时发数据,数据可能会丢失。客户可以来回做数据校验来避 免数据传输错误。

支持重发

(可以增加传输的可靠性, 0-15次 可选)

自动应答

转发:

如果距离达不到的情况下, 中间增加的转发器

最大包长为48 BYTE,
如果使用的空速值较高,而实际值较低,则可以实现连续不间断传输. 如空速为100K, 串口的速率为2.4K ,包长为10

支持测试模式: 测试距离时,通过UART写入命令,可以进入特殊测试模式

.
应用范围:
数据传输, 无线遥控, 点菜机, LED 屏和灯具控制, 马达遥控

网友:
100米开外怎么实时遥控?百米开外的空中目标怎么遥控?

楼主:
模块是通过FSK来发射数据的,在百米外的空中可以使用远距离的模块把控制指令发到空中的接收模块,达到控制空中目标的效果,在空中的传输效果比在地面复杂环境中的使用效果要好很多,因为没有东西遮挡,比如遥控模型之类的,我们有做过遥控车之类的,看跑很远甚至到看不清楚目标